三星4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3-10-02):
三星4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经查待机电源保险丝烧了,ICE3BR0665J这块ic阻值不正常,换了后机子可以开机,正常。

网友:
三星的开关电源,修好的成功率很高

网友:
开关电源部分供电不正常也可能导致问题的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果然是高手呀,

网友:
修电视机,维修费可以报高些。。比修电脑好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