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10 无待机,拆了BIOS 就有3.3V跟5V了,但可调电源上也显示00

楼主(2013-10-02):
东芝M310 无待机,拆了BIOS 就有3.3V跟5V了,但可调电源上也显示00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电源刚插上瞬间有待机吗?   无滴哇,南桥的干活!

网友:
那就刷个BIOS啊。

网友:
可调电源位数小的原因吧.待机小看不出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位数太小了吧,看不出来吧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上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35V可以根据图纸看出来是在开机后有还是开关后有啊。。。

网友:
是EC缺少工作条件引起的

网友:
电池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打下BIOS看看有读取数据没

网友:
查BIOS读数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