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求助,闪黄灯

楼主(2013-10-02):
电压全正常。电流1.2A-0.7A的来回跳。U换过了,北桥换了2个涛声依旧,显卡也拔了还是闪黄灯。求思路~
显卡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再看看是否电压都有不

网友:
换IO试哈。。。

网友:
没说明白,亮机了没有了,假如亮机了冲电了没有啊 .冲电电路不正常很容易出现闪黄灯的.

网友:
刷BIOS。加北桥。一般都好了。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这机器如果是AMD的 cpu,一般都做一下北桥就好了。楼主仔细观察观察,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这类电脑都是好修的电脑,也是返修比较高的电脑。他没别的毛病就是北桥bios。。。建议先刷bios,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