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Z360待机时有时无一例 能转正么

楼主(2013-10-02):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联想Z360,说不开机,有时有可以而且能正常使用,接手后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 感觉应该是容易搞的货色吧。迅速拆解,目测BIOS给人刷过了,EC附近进也有搞过的痕迹,看来不简单了,二修机~~。
先打下所有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打开图纸,测量隔离保护,19V正常通过,目标转向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是RT8206B
测量6脚VIN:19V正常
1脚32脚REF分别:2V 5V 正常
4脚ONLDO:4.32V正常   7脚LDO:5V正常
14脚EN:2V 正常,15脚和25脚:0V,十分奇怪,待机芯片似乎正常,怎么会没发出待机电压呢?
不管了,先找个芯片来换下先,翻找完只到RT8206A,论坛上说是通用的,马上换上试机。晕,还是没出待机,其他电压都一样。
这下郁闷了。稍作休息下看看有没有掉件什么的,检查完没发现什么意外,在上电测量,这次惊奇的发现可调电源0.03掉0.00,量了下 待机出来了,对比测量了下,发现14脚变2.3V了,上U 内存 开关 触发正常亮机,以为好了,装起来试。装完后有跟之前故障一样了,无奈,拆出来测量,发现14脚又只有2V,莫非有什么拉低了。

这个信号是经过一个PR145 39K电阻

测量电阻阻值正常,继续往前

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这下麻烦了。回过头看看RT8206,附近的零件都量一量,都是正常的,难道是上下管惹的货????抱着怀疑的心理换了3V5V上下管,顺便把两个电容都换了,上电试,靠,还是一个贱样。
休息休息,想想,待机芯片14脚2V就没待机,2.3V就有待机,哈哈,有想法了,找个0K的电阻换掉PR145,试机,*脏话*,居然待机出来了,上开关什么的,正常触发亮机,量了下5V这么高,有点担心会出问题,算了,找个10K的电阻看下,上电测量,3.03V,正常触发亮机,

怕在出事故,装一半测试,经过不断开关机,不断折磨,正常,此机到此修复完毕。
疑惑的是怎么会这样子,PR145阻值是39K,测量都正常,但电压却不正常,这个问题看下有高手能解答下吗?
还有,看完帖子的朋友们,觉得还可以的话就加点分吧,谢谢捧场。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是sys-shdn信号引起的,但是你现在强行提高电压达到修复的目的,可能会返修,或许q38漏电引起。这个场管连接两个不同供电的。桥接作用。

网友A:
没找到真正的问题。只是改了电路。希望继续努力啊

网友:
很不错了~~~~呵呵~~~~有些时候就这样~~~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网友B:
换个电阻怎么电压都会变低。难道还降压了。

网友:
想问下 芯片第4pin 是vin经二极管 和两电阻分压来的 板上有装这个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看看线路上的电容 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SHDN#出问题,肯定会反修

网友:
SYS_SHDN#问题,建议修出来,要不就段开PR148

网友:
14  开启必须为高瑟,2V肯定不正常,最少也得2.5  吧

网友:
参考了下 Z470    3V5V_EN  是5V 直接上拉

网友:
问题在 PR148  直接拆掉直连一样 、问题就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阻怎么电压都会变低。难道还降压了。

这个也是我疑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真正的问题。只是改了电路。希望继续努力啊

继续在论坛深造吧

网友:
前2天修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没修好,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之前也是遇到一个,没有修好,插上适配器没有待机。

网友:
修过华硕这个待机芯片也是SYS_SHDN 这个信号电压出了问题。 最后反复修这一块没有修出来。

网友:
14脚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