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显示器半小时后黑屏,2分钟后亮,如此循环

楼主(2013-10-02):
黑屏时指示灯也灭了,且按电源键无效,无法启动,必须拔电后过几分钟再插,测量黑屏时12V由电源板的14V慢慢降为4V左右,5V变为0.25V,约2分钟后又会恢复正常,如此循环,加焊无效,请教一般是哪个元件问题?谢谢
换过输出5V12V电容及450v120u大电容、431、光耦均无效,只差换top258pn电源芯片 了

网友:
我今天刚修好的一台  型号和故障和你的一样,,我的灯管,电源和高压板都测试没坏,,,我重新刷的驱动程序。。。。。。。你试试你的

网友:
把老大干掉看能不能好.

网友A:
高压板的电感补焊一边。肯定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电感补焊一边。肯定搞定。

哪个电感,高压线圈么?补焊过了无效,一体板几乎都补焊过了,换一体板问题解决,但想修好原来这块板

网友:
老大是不是电源板????

网友B:
开关全部换掉,包好,这么小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的电容。。  我之前有台也是那样什么都测了都没问题  最后找出是驱动板上有两个电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全部换掉,包好,这么小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东西!

不是开关问题,开机后把开关全部拔掉也是一样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关问题,开机后把开关全部拔掉也是一样

电源打嗝,先换掉电源驱动芯片供电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电源板本身的问题,输出电压不稳。 重点查八脚供电芯片的电阻电容。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嘛呀,直接改高压就行了,某个小部件不稳定根本测不出来,改高压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