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0b300n条纹粗

楼主(2013-10-02):
mcu:se1119lml-nt
bios:winbond 25x40bvsig
屏型号:LTM200KT08
灯管类型:LED
维修次数:1次
故障:插上电源、VGA开机,屏幕显示有点白。调各种状态有点点改变 出现有很白(能看到桌面上的软件)、有干扰、条纹粗等等状况。
拔下VGA有无信号显示 但是显示有点粗 。
检查:把壳拆下来发现没有什么明显故障,东西(电路板和屏)亮亮的!
想法:经过一年的液晶维修经验,发现三星显示器爱坏程序和灯管,依次上论坛搜索一下 看有没有人修过 结果又两个人都说要程序 经过大脑想一下:是不是程序坏啊?也去过淘宝看了一下也没人有程序买  现在就想求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程序啊  帮助小弟吧?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求教:是不是程序坏了?还是别的东西坏?
本人对文学不才,很多过程写不清楚 望各位大哥大姐们见谅!

网友:
百度搜搜找找啊

网友:
屏坏了吧,程序去爱修看看,不行花个钱买个

网友:
三星的程序官网就有,可以升级试一下,不过你说的情况好象是屏坏,最好用别的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A:
没有在线编程器,只有一个TL866CS。只能拆下来刷 我这里通用版没有LED高压条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线编程器,只有一个TL866CS。只能拆下来刷 我这里通用版没有LED高压条 不过还是谢谢你

现在新的三星不用编程器就可以升级的,用vga线和电脑连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