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060wD 错位(拉屏、缩屏)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3-10-02):
像这样的问题什么可能性大点。一定是屏上问题,请问主要查丕板上那个方面。就是不知是主控还是供电方面或是呸线。求助~!
屏是LTM200KT03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A:
还是先写遍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写遍程序试试吧.

是屏的问题了。和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我看他图片的底部出现的故障象是程序的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B:
这个驱动板有点问题。要是驱动板刷过了,那就找屏的问题吧

网友:
用通用版试试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板有点问题。要是驱动板刷过了,那就找屏的问题吧

是屏的问题,就是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没有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屏的问题,就是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没有方向。

显示器里面就这三样东西。只要灯亮了。没有图像,就主要找屏和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里面就这三样东西。只要灯亮了。没有图像,就主要找屏和驱动板的问题

问题一定是在丕板上。但不知道是主控还是供电

网友:
先写下程序吧

网友:
先试试写程序吧,

网友:
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屏试试看看了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屏的问题了,这个我估计与屏芯片有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中间部分压缩了但是我的比你的多了一个故障就是屏还哆嗦,要是你手里有碎屏建议拆主芯片更换试试。

网友:
好像是屏的主芯电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