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电压低

楼主(2013-10-02):
上月初售出的一个笔记本电源,本来输出应该是19V

网友:
现在用了一个月不到,顾客说坏了,拿到店里测电源输出只有17.8V了,怪不得不能开机了,有会修笔记本电源的大侠分析下,是哪的问题?是反馈还是控制芯片还是?

网友A:
这个电源可以拆吗?新的一个也没多少钱,买新的吧1可能里面的芯片坏了,查REF

网友:
电源不贵,还在保内,不是想修好,是想找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可以拆吗?新的一个也没多少钱,买新的吧1可能里面的芯片坏了,查REF

你何必花这个时间呢?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多练练实践,空余时间再学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