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液晶显示器的问题,它坏可能半天不显一会才显示吗?

楼主(2013-10-02):
就是液晶显示有这样的吗?开开了半天才显示,以后就正常了,刚开机的时候这样,如果是显示器的毛病,是那里问题,电源、高压、驱动,还是什么?

网友:
你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可能灯管虚焊

网友:
没修过,就送修吧,,,

网友:
显示器出这样的问题太常见了.垦定显示器的事

网友:
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