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吧全汉FSP300-60GHS换了电容,结果悲剧了。

楼主(2013-10-02):
没事吧全汉FSP300-60GHS换了电容,结果悲剧了。 mod目的只为减低波纹,不提升功率
输出原16V1000UF全部换成16V1000UF三洋固态,其他全是按照原容量替换成红宝石电容,就一个是35V100uf换成25v100uf松下FC 耐压小了一点点!换后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了一下,又停了,于是多试了几次还是一样,认为风扇转了就正常,上机发现居然现在不转了,电脑没有冒烟和烧焦的气味,拆下再单独试电源,风扇现在不转了,坏了,悲剧。。。。。
不知道是不是烙铁在板子上点焊过久静电击坏了原件还是短接过久导致电源坏了(烙铁没有接地,家里没有地线),自己不会修,请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求维修思路
这个电源是主动式 单磁放大吗?

网友:
手痒的结果,电容还是原装的好,你啊就跟以前有个人一样,无聊把主板的电容全部换成固态的。还费钱费力简直是蠢猪之举。电容的容值没有降低的情况下换电容那是多此一举,还有特别某些人换成固态电容来显示更好那种人更愚蠢。

网友:
想整个百年不坏的电源难啊

网友:
你应该学过画蛇添足那个故事!
更换电容时怎么能更换更小电压的呢,真服了你

网友:
没有办法,现在处于这种状态,看到不好的电容就想换,换电容目的也说了,就为了提高一点点波纹,不提升功率

大家还是说说维修方面的东西吧!大道理的东西就不要说了,前面朋友已经批评我了,大家的爱好不一样!

我到不觉得35v换成25v是这个引起的。80%是烙铁静电击穿的,因为我一旦每次大焊点一下搞不定就会多停留几秒5-10秒,就这样我坏了很多东西了,但是我还是乐意这样自己DIY!个人觉得是一种乐趣,就像HIFIDIY论坛的朋友一样。

网友:
烙铁放在焊点上5-10秒,而且还是普通的不防静电,你继续这样玩下去,只会弄坏更多的东西,真喜欢维修了买个防静电的恒温烙铁吧,也不贵,100多。
锦上添花的事不是次次都轻易搞定的,当你手上修过的东西多了的时候,没问题的东西你不会再刻意去修(拆开研究例外),因为有时往往事与愿违。
闲时自己的东西折腾坏了,顶多浪费钱,要是主动去帮助别人这样搞,吃力不讨好,有问题还落埋怨。

网友:
烙铁是二手FX951,经常帮人搞搞手机(大部分是刷机,可以基本都搞定,拆机还真有几次搞得更坏了,我都没有学过任何维修的,就是业余爱好
应该也不差,主要问题是家里没有地线,直接很苦脑的事!!!

网友:
先重点检查一下100uF/25V这个换上去的电容性能先。耐压也有点低。

网友A:
检查了,确定所有电容正常,现在主电容310v,输出都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确定所有电容正常,现在主电容310v,输出都无电压。

还是换上老的先。

网友:
无事找抽型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是换电容的问题那,看一看输出端有没有焊渣造成的短路?你这个电源应该是保护啦!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再说其他

网友:
bh0270a 2脚 9-10v晃动

网友:
带个光驱再试试,应该是没负载的保护

网友:
是不是在换电容的时候和别的小东西相连了,那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行。找个亮点的手电或者是放大镜看看也放会有效果。

网友:
电源最好别乱换电容,很多不止是滤波。 延迟呀什么的都有。

网友:
先看看有没短路,如果没有就看看你换的电容极性有没错,,一般就这两个问题,35V那个电容最好换回去。。电容的耐压最好不要换少,如果可以的话厂家早就用了,。。。

网友:
滤波的换固态的,提高了性能,延时换上了,那就悲催了,固态的充放比电解的快多了!

网友:
310v都没有,要看保险,整流管,交流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