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短路元器件不知道型号 郁闷

楼主(2013-10-02):
接台笔记本不触发 拆开发现3V   5V电感有一个短路 烧板发现u6965很烫  拆掉U6965就没短路了    没相同料板   料板上也没找到   想买个   不知道型号  郁闷    求大牛们帮助    最好解释下U6965在电路中作用.  谢谢 。

网友:
你不说型号,板号。光看这个截图不好判断哦

网友:
看起来像音量调节IC,拆掉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liang12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这是一个触发器,1、5有电压,2有触发信号,4就有输出。高手请指正。

网友:
对的  这是一个触发器1、5有电压,2有触发信号,4就有输出   楼主请讲明白点  什么板子

网友:
SN74典型的触发器,常用于华硕笔记本主板

网友:
真不知道啥东东了笔记本的东东这么多

网友:
单D触发器,搜索74AUP1G79

网友:
把芯片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
型号为SN74AUP1G79DCKRE4
PDF资料下载地址为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4AUP1G79DCKRE4.html
D触发器
另此芯片华硕主板上有用到的多。如果你想找DELL D600这个型号的板上面应该也是有的(应该可代用)

网友:
是74门吧,楼上一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