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10-02):
有一块昂达N61P,主板开机通电不跑码,拆开扣CPu风扇座又可以跑码,复位,各样电压都正常,开关电路也正常,关机再开不跑码,cpu供电场管D极12v,G极1.5V,s极3V,內存场管D极有5V,S和G极无电压,W83310的5.6.7.8脚都有电压3.3V,W83321也一样,

网友A:
座子里面是不是有pin不良  或者你的风扇卡扣卡的是否过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里面是不是有pin不良  或者你的风扇卡扣卡的是否过紧

扣卡不是很紧,我已经磨了压扣,CPu一直有电压,Cpu也烫手,不跑码时,內存和LM324混放都无电压出,但只要动动座子,跑码正常,也可以进BiOS

网友:
求更换CPu座的方法,家里沒万BGA和预热焊台,只有热风焊和恒温烙铁,应该是cpu座接触不良,记得有一次我打了散热脂太多,连cPu也拔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