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915-a 花屏

楼主(2013-10-02):
APPLE a1286/10年 I7 独显型号amd 216-0809000
板号:820-2915-a 或K91F
故障: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进入苹果或WIN7系统后不定时的出现满屏蓝白相间的竖条。加焊独显后回去用了半个月又出现一样的情况。后来更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但出现一开机就花屏,效果如下图。于是开始了折腾的路程。前后换了三个全新显卡,两块显存,总共就两块显存。屏线和屏都换过。加焊过屏线接口.南桥和U9600(独显和集显切换)但故障还是一模一样。恳请各位支一下招.

网友:
苹果电脑太贵了摸都没摸过了还说修

网友:
都干完了,还花啊。外接花吗?苹果有无外接啊

网友:
有点头疼,换这换那有没有考虑主板cpu或电容还有其他小元件的问题。

网友:
好这个就不好修了,我修过DELL 没有换的时候还可以,换了反而就不行呢,不知道现在这的种蕊片是不是翻新的太多呢反正搞不懂

网友:
苹果的板子也都是INTEL  AMD的芯片组  该换的都换完了, 屏接口两个电压,差分信号有波吗?

网友:
苹果的加焊方式和普通通用版不一样加焊的

网友:
这个  仔细查查   是否进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