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 液晶显示器,屏碎了,今天偶然捡到一块笔记本上的15屏幕

楼主(2013-10-02):
尺寸一样大,都是LG飞利浦,型号有些差别,接口一样,接上屏线, 有显示画面, 但是画面跟彩色胶卷似的,不是正色彩, 按显示器菜单, 菜单字体以及颜色显示正常?求助各位同学,是驱动板程序不合适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屏线没有弄好
把屏擦擦

网友:
也许捡到的是坏屏,,,

网友:
呵呵,同楼上的,也许捡到的那块屏本身就是坏的,把屏线弄弄干净再试下吧

网友:
屏线接口  没接触好吧

网友:
同意楼上所有的说法

网友:
程序的事,以前老的15的屏很挑程序的

网友:
请问刷程序是刷驱动板上的存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