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机一点都不显,半天后看见桌面,这是主板还是显卡的事啊?

楼主(2013-10-02):
请问,开机一点都不显,半天后看见桌面,这是主板还是显卡的事啊?如果是主板怎么维修啊

网友:
进安全模式过了吗

网友(点评):
开机一点都不显,跟安全模式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往往跟系统设置有关系,如果你有接过双显示器,现在你又刚好只接一个显示器,而这显示又刚好接在副的位置上,那么就要进到系统才会有显示,呵呵。

当然,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明显,要测试过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人家显卡维修专家有专门的显卡接口测试程序的,我们没有的就只有跑3D,跑甜甜圈,希望它在烤机过程中故障明显化,这样好修一点。

网友:
有时,主板上的网卡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替换呀,先确定那样坏了再修!

网友:
用替换法看看

网友:
我看是显示器有问题。,延迟太高

网友:
内容有显卡就是显卡,没显卡就是主板,要不就是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