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机器 ENE IO KB930QF A1 更换

楼主(2013-10-02):
我是小白,打算换联想g470 进水机器 ENE IO KB930QF A1 听说这种芯片内带程序,请问可以更换芯片么,还是换完芯片后还要往芯片里面烧程序才算成功 联想g470
芯片

网友:
买个型号和后缀完全一样的,直接替换。

网友:
把型号 还有 后面的小型号 全部对起来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型号与后缀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型号一样焊上即可

网友:
这个不要烧程序的。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进水的。运气好的是。我的刷干净。加加旱就好了

网友:
程序在EC BIOS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