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 主板 CPU上面那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烧穿了

楼主(2013-10-02):
(图片)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另一边不是还有2个?

网友:
应该是协控,与CPU旁边两个一样的

网友A:
一般是adp3148,其实板子是有几项供电就有几个这样的驱动芯片,你看其他的应该也能知道,最好还是先排除一下mos是否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adp3148,其实板子是有几项供电就有几个这样的驱动芯片,你看其他的应该也能知道,最好还是先排除一下 ...

已排查过 烧一下管

网友:
这在U电感 MOS 管边上的八脚   你说还能是啥?

网友:
775的还有必要维修吗?intel原装版配件都不是很好找~!

网友:
换了肯定好。呵呵

网友:
内容原本这板零件好难找的

网友:
不修了,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