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前几天做了一个小黑网吧,分享下期间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02):
前几天帮朋友改了一个小网吧,原来有盘,改成无盘了,35台机器。服务器配置:e7400+8G内存,一块500G,一块1T,两块180G固态盘,内网效果很好,一圈进系统,穿越火线从点登陆开始基本上25秒之内进。不过路由器没做好,ros连网都没连上,waos上网了,但是不会具体的设置,网速时快时慢,也没有稳定的破解版本。四条4兆adsl,路由器没弄好,让老板另请高明,做的软路由。期间遇到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就是做完水晶头,电脑开机,三分之二的机器都是网线不通(pxe-E61),用测线仪测量网线,极个别的水晶头8号线不通,但是极大部分的都是通的,这是怎么回事?怀疑是水晶头质量问题,于是又另外找了些水晶头,测线仪通了,但是插到电脑上还是不通,纠结了……冷静分析……
后来想起论坛里有前辈说过做水晶头不能压的太用力,否则容易接触不良。于是乎,换了网钳
果然好了!!分享出来,让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不至于找不到原因。
另外请教4根4兆的adsl(两根电信两根网通),路由器用哪个比较好,怎么做比较好。本人属于土八路,没师傅教,全靠上网自学,希望大家推荐个好的路由,最好再说下怎么学习。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路由用那种wan口和lan口通用的就可以 D-LINK的大概600-1000块

网友:
多WAN口的就好,网吧专用的,性价比好点的

网友A:
电信6M光纤598元,固定IP加100元;总比4条ADSL叠加好吧?4条ADSL叠加上传能有多大?

网友:
百兆 水晶头 4 5 7 8 号线用不到吧 所以8号线不通 可以不用重做水晶头。

网友:
对网吧技术不了解

网友:
你不是有软路由吗,不需要其他路由了,关键是软路由中的叠加\设置等,这儿一句二句也说不清,你可查查你软路由的设置教程

网友B(2014-11-06):
高人,,教下我无盘吧。。

网友:
小学生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