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P 华硕的,开机屏幕不亮,有时候能开起来 主板是K42jp
会员79153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10-02):
A40JP  华硕的,开机屏幕不亮,有时候能开起来 主板是K42jp

网友(点评):
论坛里面就有答案,VTT-1.05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加焊显卡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请问LZ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主机工作屏不显

网友:
你提供的条件是不是太少了,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修的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复下,分享下精炼,谢谢。

网友:
有没有真正修好的啊  指点一下  正在修这烂机器

网友:
这种垃圾起太坑了 建议直接换板子

网友:
学习了。。。。。。。。。。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1-02):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方这好几天了。试着没事。客户就是说有事后不开。要修哪里

网友(2014-03-28):
给cpu供电加330的电容。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很多啊~~~~楼主修出来了没

网友:
修出来了吗?。。。。。。。。。。。。。。。。。

网友(2014-05-07):
现在的这些机不好修啦,只能希望高手们找出机的通病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K42JP 换了显卡 刷了BIOS  换了CPU还是不显示! 键盘大小写指示灯可以亮

网友(2014-12-20):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是显卡电不出,有时插一条内存能亮,两条内存不亮

网友(2016-07-31):
换桥试试,你都没有修,你看看那些工作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2016-11-06):
我也有一个电压都有温度其高,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