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3-10-02):
联想G460开机以后待机就会换不醒,然后开机听到硬盘响声就关,再开还是一样。不插电,等半个小时左右再开就正常开机了,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进水啊什么的,

网友:
哥们,拆机看看吧,你说的的这些,不好判断呀
同意楼主:
5.0
lxn448224087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自己手都不动就想找答案。。。。。。。这样不好的习惯啊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啊,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拆吧!

网友:
吧机子拆了清理下,换电子,

网友:
G460 问题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