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维修

楼主(2013-10-02):
今天生意不咋地,同行带来个修4S的,WIF不能用,通病,报价280 同行,同意后开始修, 一个美版的机器,用的卡贴,拆板,加焊、一气合成,上机、结果不行。晕啊,难道是芯片坏了,于是拆板拆芯片重置,取胶的痛苦过程就不说了。关键是芯片装上去灰屏了,痛苦啊,抱着侥幸心理换个屏测试了一下,结果有千万种,就是不是我要的那种,哎!!难道是CPU挂了???兄弟们给想想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确定没有掉件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确实很头疼   我就修手机尾插赔过主板

网友:
这样的东东难修的很啊!!

网友:
有胶的芯片直接加焊的吗?
会不会周围原件因为WIFI芯片连锡短路了???!

网友:
芯片取下来也是灰屏啊

网友:
苹果难修呀,我这一个4S CPU挂了找不到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个人可以修,他能移板 4S估计要900

我是在上海这边,有认识上海这里能换4SCPU的吗?我在不夜城手机城找了近十家都没有修的,外地的算了,外地我也认识个,换CPU800.

网友:
昨天我修一台4S无wifi,也是修好后开机暗屏,换屏测试又灰屏。最后用客户的屏点了好几次,终于亮了。差点踩泡屎!!!

网友:
接线的技术还不够吧

网友(2014-04-09):
  你看一下wifi 芯片旁边的电阻和电容有没有掉东西,我一到过,

网友:
感觉 真难修……

网友(2014-12-06):
WiFi模块不能高温,可能坏了

网友:
学习了,附属配件对机子启动影响这么大,真是苹果啊

网友:
4S的WIFI模块左边就是手机显示屏的屏座、你应该是把屏座旁边的电容给吹的虚焊或者短接了、自己检查检查那几个电容问题因该就能解决

网友:
撬WIFI模块的时候最好是从上往下用刀片辅助撬开、这样不容易把附近的电容给吹掉或者短接、屏座右上边有几个电容非常小 不仔细看、很难看的清除、建议在显微镜下看、有些问题就能直观的看到了、现在的手机电容越来越小、显微镜是修手机必不可少的工具

网友:
是不是植株没植好 焊短路了

网友:
我来解释吧  WIFI背面显示屏的组织用万用表打下,最好从做下,包好

网友:
因为疯抢温度高,拆卸CPU周围的零件都要事先罩好,以免温度影响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