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维修代换实例学习

楼主(2013-10-02):
【例1】一台LG L1510S液晶显
示器,遭遇雷     击,黑屏.   分析与检修:该机为开关电源、高
压电路一体化板设计.经检查,发现高压主控芯片炸裂,不能得知
型号,部分铜箔烧断.排除其他故障后,决定对高压板进行代换,通
过对该机驱动板插排(CW301)和驱动板连线标记及外围元器件判
断,与高压有关的接口如下:CW301的1脚为LPWM,2脚为DIM,3脚为P
OW(高压启动端),8、9脚为GND,10、11脚为12V.其中1、脚都和亮
度调节有关系,暂时不能确定正确接法.   把新高压板除亮变调
节插针外其他一一对应接好,插好背光灯插头.开机显示器点亮,
将新高压板亮度控制端脚接驱动板DIM端,调节亮度无变化,但调
节对比度图像亮暗变化完全可以接受.将新高压板亮度控制端接
驱动板LPWM端,亮度可以进行调节,且变化幅度与原机基本一致.
  193 页,共 322 页液晶显示器维修代换技法揭密由于原机内空
间有限,新高压板不能直接固定,于是将原机高压部分元器件完全
拆除,将新高压板用胶粘在腾出的电路板空位上.安装孔处焊接一
条导线,导线另一端就近用螺钉拧紧在屏外壳上.至此代换完毕,
开机一切正常.   【例2】LG 1510S液晶显示器,黑屏(无背光有
图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断为高压板及连线
、灯管有故障.用灯管测试板检查灯管无问题,更换高压板故障依
旧,经过仔细检查高压板连线接口,发现BL端电压时有时无,ADJ电
压0V,怀疑连线断线.用万用表测量,果然断线,更换连线后,故障
排除.   【例3】 AOC LM1520液晶显示器,打开后屏幕闪亮一下
后黑屏.   分析与检修:对比正常的显示器,测驱动板到高压板上
的各电压正常,故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测高压控制芯片TL1451供电
端9脚无电压.来自驱动板的高压启动信号(ON/OFF)通过一个晶体
管对TL1451的9脚供电进行控制,如图6-21所示.当高电平(3V)到
来时,导通,Q10获得偏置电压也导通,12v电压加在Q10的c极,从而
给TL1451供电.如果Q10、中有一只损坏,TL1451的9脚的电压就会
不正常.  图6-21例3高压启动控制电路实测Q12的基极有3v电压,
其集电极的电压接近0v;Q10的发射极有12v电压,但的集电极无电
压,判断Q10损坏.该晶体管为贴片晶体管,看不清型号,试用s0155
0代替,故障排除.   【例4】 飞利浦150s3液晶显示器故障,黑屏
,指示灯显示为绿色.   分析与检修:通电开机,在日光灯下发现
有很暗的图像,估计是高压板或灯管坏,如果是灯管坏,一般不会
两个灯管同时坏,故障应该是在高压板.该机的高压板为双灯宽口
型,从电源板来的12V经过一个贴片保险电阻送到高压板,为高压
板供电.测量高压板无12V,检查贴片保险电阻,发现已损坏,更换
后,故障排除.  【例5】 明基17in液晶显示器,暗屏.   分析与
检修:根据故障现象,怀疑高压板电路不良,打开机盖,取下高压板
,发现高压板上的升压电容C826虚焊,驱动管Q808、Q809击穿,并
且造成12v供电保险管PF801烧断.更换损坏的元器件,故障排除.
【例6】 多台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均出现以下故障:有电源指
示,能开/关机,联机指示灯由橙色变绿色,但黑屏或者亮几秒后黑
屏.   194 页,共 322 页第6章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代换与维修技
法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应为高压板电路不良,经检查,发现
C826(0.22uF/160V)失容、Q805损坏,保险管PF801(3A)熔断.C826
、PF801很好代换,Q805是场效应管,可用×系列管子代换如IRF96
30、IRF9634.更换以上元器件后,故障排除.       若更换以上
元器件后仍有问题,要检查升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本身损坏的很
少,多是引脚虚焊,应仔细补焊.高压板控制芯片TL1451A质量可靠
,一般不用怀疑它.  【例7】 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黑屏,绿色指
示灯绿亮.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为高压板不良,拆
下高压板,经过检查,发现高压电路的一只驱动管和一个保险电阻
(3A)已损坏,更换以上配件后,故障排除.  【例8】一台美晶LCD1
701液晶显示器,黑屏.   分析与检修:经检查,发现高压板上面的
高压变压器损坏,因无配件,考虑代换整个高压板.该机高压板是
一块单独的小板,采用+12V供电,四灯窄口,把新高压板对应插针
与显示器驱动板接好后,发现开机还是黑屏,连续多次按开机键可
见屏幕瞬间亮一下,仔细核对接线无误,也不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信号插排时发现,该机在电源绿色指示灯亮
时,POW端(高压启动端)是低电平,也就是说,该机是低电平开机的
,而更换的这款高压板是高电平开机的,需要对开机信号进行倒相
.于是将POW线断开, 接到NPN型晶体管C1815的基极,发射极接地,
集电极接高压板5脚POW插针, 组成简单倒相电路,开机亮度正常
,故障排除.  【例9】 一台晶明LCD-170E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
幕闪亮一下后黑屏,首次开机亮的时间要长一些.   分析与检修:
接入白色信号通电试机,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其点亮时屏幕亮度不
均,下方明显偏暗,怀疑下方背光灯或高压板驱动电路有问题.断
电后打开机壳,检查发现该显示器采用的液晶屏为四灯管结构,上
、下方各两根,每两根灯管用一个高压变压器驱动,下方一个灯管
供电插座引脚脱焊,将其补焊后开机,故障排除.   本例故障为一
个背光灯插座开焊,表面现象是亮度不均匀然后黑屏,内因是灯管
开路后导致保护电路启动,关闭所有驱动输出所致.采用白光栅观
察法可以快速判断灯管电路故障部位,要注意的是观察视角必须
垂直于屏幕,以免产生误判.  【例10】 一台15in液晶显示器,据
机主讲,此机原故障为屏幕时亮时不亮,最后发展到完全不亮,已
经请人修过,认为是高压板损坏,更换了某个晶体管后开机即发热
冒烟.   分析与检修:打开机壳,发现显示器是由通用驱动板改装
而成的,高压板是一个单独的组件;拔掉接插件将其取下后,测量
电源部分供电均正常,将显示器连机,可见屏幕有隐约显示,证明
其他电路没有问题,于是放心解决高压板故障.  直观检查高压板
的末级输出电路,一个晶体管已经烧焦,必是过电流所致,为便于
分析,绘出其高压电路如图6-22所示.   195 页,共 322 页液晶
显示器维修代换技法揭密 196 页,共 322 页第6章液晶显示器高
压板代换与维修技法由图6-22可见,这是一个Royer电路,主控芯
片是BIT3102,这种电路在很多高压板上都有应用.在检测过程中
发现在PCB铜箔面L1的两个焊点竟用铜线短接,取下短接线后,一
个引脚就脱离了焊盘,可见这个引脚已经严重烧蚀,系虚焊打火所
致,测量其阻值,表针不动,用刮刀将引脚清除干净后测阻值恢复
正常.将L1焊好,更换损坏的Q1、Q2后通电试机,屏幕点亮,显示正
常,手摸Q1、Q2温升正常,至此故障彻底排除.   在很多电路中,
电感的作用都容易被忽略,一些维修经验也证明很多电感都可以
用导线直接短接.本例中的第一个维修人员恰恰是因为盲目凭借
经验,不对电路进行分析,才导致维修失败的.Royer结构高压逆变

电路供电电感是不允许短路的,该电路中,L1的作用有两点:①抑
制Q3开关电流突变,减小开关损耗;②避免     对振荡电路工作
的影响.   【例11】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屏暗.   分析与检修:

根据维修经验,怀疑高压电路有故障,首先用替换法更换灯管,
把高压板上的灯管接口从高压板上拆出,换上新灯管开机,毫无
反应,说明故障不是灯管引起.   接着检查驱动板和高压板的
连线,看高压板是否有正常的供电、高压启动信号和亮度控制
信号.经检查,发现供电电压在驱动板连接口处是正常的,但在
高压板处测不到,测量它们之间的连接线,发现有三根线已经断
开了,更换一组新的连接线后故障排除.
【例12】一台液晶显示器,暗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
判断为高压板有故障.为便于检修,给出其高压板电路,如图6-23
所示.   高压板正常工作至少需要供电、开启信号、地线三根
输入信号线.先检查12V供电,熔丝两端均有12V电压,高压板输入
供电是正常的.   的3脚为开启控制端,加电测量,第3脚没有测
到高电平的开启信号电压,测量输入插座5脚(ON/OFF)也没有电
压.断电测连线,发现5脚与驱动板对应脚的连线不通,将其接通
后,试机,故障排除.   【例13】 一台17in液晶显示器,故障为
开机亮一下即灭.   分析与检修:开壳后,发现高压板已被换新
,原机为四灯宽口,已换为四灯突口.用四灯宽口替换,并恢复好
相关电路,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例14】BENQ 17in液晶显示
器,开机电源灯亮,不显示.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为高压板损坏.此机为电源、高压二合一板,换高压板要改电源
电路(具体改接方法在前面已介绍),改好后开机2h无异常,故障
排除.   【例l5】某液晶显示器,屏暗.   分析与检修:仔细观
察,发现背光没有点亮,怀疑高压板有故障.拆下高压板,发现高
压控制芯片为OZ960,根据高压板和OZ960的应用电路绘出高压板
电路,如图6-24所示.   高压板正常工作至少需要供电、启动、
地线三根输入信号线.先检查供电,高压板熔丝两端均有12V电压
,输入供电是正常的.检查OZ960的3脚启动端无电压,正常应为3
.   或5V高电平.仔细检查,发现OZ960的3脚外围锈蚀断裂,用一
细铜线接好后,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情况,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