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基础之电路知识

楼主(2013-10-02):
主板维修基础课程又开讲了,本讲简单介绍维修人员必须掌握的电路知识

1、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电子技术所处理的对象是载有信息的电信号,按信号的特点不同分为两大类,即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指在数值上连续变化的信号。数字信号指在数值上离散而不连续的信号。

2、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称为模拟电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3、 高电平和低电平:

  数字信号常用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来表示,对矩形波电压表示的数字信号用电位的高低代表信号:两个幅值,分别称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高电平的规定:脉冲信号的高低电平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规定。我父可以规定高电平为3V,低电平为0V,也可以规定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4V等。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通常规定高低电平的变化范围。如归高电平的下限值VH为标准高电平,测在标准低电平VH以上一个范围的电位都是高电平;规定VL为标准低电平,在标准低电平VL以下一个范围的电位,都是低电平,产品不同,其规定值也不同。在主板上一般高于2.5V可以为高电平,低于0.8V认为是低电平。

4、 正跳变,负跳变,上升沿,下降沿:

   信号由高电平向低电平变化的过程称为负跳变或下降沿;信号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变化的过程为下跳变或上长虹沿。

5、 脉冲信号:

   矩形波电压具有跃变的特点,称为脉冲信号。常见的脉冲信号除矩形波以外,还有尖顶波,三角波,锯齿波和阶梯波。

6、 正脉冲,负脉冲:

   脉冲信号有正负之分,为此需要规定一个参考电平,在脉冲信号从规定的参考电平跳变到高电平,称为正脉冲,反之为负脉冲。

7、 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

   分立元件电路是指将单个电子元件连接起来组成的电子电路,其特点是功耗大、可靠性差;集成电路指把分立元件电路做到一个很小的硅片的电路,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可靠性高。

8、 正逻辑和负逻辑:

   脉冲信号的高低可用"1"表示,也可用"0"表示,如果高电平用"1"表示,低电平用"0"表示,称为正逻辑;反之称为负逻辑。大多数电路采用下逻辑。

9、 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电路中心基础定律之一

    公式:I=U/R

   R为电阻,V为电阻两端的电压,I是流过电阻的电流。电阻两端的电压称为电压降,简称压降。电阻两端电压的方向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的。

10、 功和电功率:

   电流所做的功叫电功。在实际中,电功的单位常用千瓦小时[KW.H]表示,谷称"度"。单位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叫电功率,用P表示。

   电功率计算公式为:  P=U•I

   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常用的有,1/8W,1/4W,1/2W,1W,2W,5W,等。

11、 短路和开路:

   电路中,负载两端被一电阻为零的导线连接,这种现象为短路,此时电源处于短路状态,如图:

   由于短路,有以下特征:

   (1)、由于短路使负载两端的电压V=0这样流过负载的电流I=0这是因为I=V/R,V=0,所以I=0.
   (2)、由于短路时通过电源的电流很大,大于电源所能承受的能力,会烧坏电源。在使用中要防止电源短路现象。
   (3)、由于短路,相当于负载电阻为零,此时短路线变成了电源的负载,此时流过负载(短路线)的电流很大,这一电流是电源输出的,超出了电源的承受能力称为过载。
   (4)、在短路时,电源的端电压等于0V。

电路中负载与电源之间的导线断开,这种现象称为开路,此时电路中没有电流即没有电流流过负载和电源本身。如图:

  关于开路有以下几点:
  (1)、开路时负载中没有电流。
  (2)、开路后负载两端的电压为零。
  (3)、在开路后,对负载没有危害,在一般情况下对电源也不存在危害,但也有例外情况。

网友:
了解了一下啊

网友:
这份资料只是让新手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对于维修没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
这对维修有用吗?

网友:
这个貌似没多大用处,说真的。

网友(2013-11-08):
学习了 我是干着急啊 特别想去实地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我都想去基地,就是没有时间去,明年准备远程了,今年晚了点,明年开春我就报远程了,想见识下,传说中的月饼哥是啥样。。呵呵

网友:
学习下基础知识,这样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