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显示器十分钟后黑屏,指示灯灭,2分钟后亮,如此循环

楼主(2013-10-03):
黑屏时指示灯也灭了,且按电源键无效,无法启动,必须拔电后过几分钟再插,测量黑屏时12V由电源板的14V慢慢降为4V左右,5V变为0.25V,约2分钟后又会恢复正常,如此循环,加焊无效,请教一般是哪个元件问题?谢谢
换过输出5V12V电容及450v120u大电容、431、光耦均无效,只差换top258pn电源芯片 了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咯

网友:
是带不起负载的故障,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脚,的启动电容有问题,换了就好了。50v的小电解电容

网友: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如果不行的话  改通用块咯

网友A:
50v的小电解电容

网友:
感谢回复,这个电源是采用TOP258芯片,附近好像没看到50V的小电容,请问是哪个脚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v的小电解电容

感谢回复,这个电源是采用TOP258芯片,附近好像没看到50V的小电容,只有两个25V47U的电解,拆下来测量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个电源是采用TOP258芯片,附近好像没看到50V的小电容,请问是哪个脚上的?

每个电源的结构都不一样的,自己要灵活应用,你可以做个参考,小电容、电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源的结构都不一样的,自己要灵活应用,你可以做个参考,小电容、电阻啦。

很有道理,确实每个电源都不一样,TIP258的资料很少,我看到这个芯片附近有点发黄了,可能因高温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源的结构都不一样的,自己要灵活应用,你可以做个参考,小电容、电阻啦。

还有一个现象:把灯管插头拔掉不会出现掉电现象,应该如你所说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这个型号的液晶的驱动芯片很容易热稳定性不良,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呵呵,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
用通用电源板  代换  看是否还会出现 你说的故障   如果还是出现你说的故障 故障可能在驱动板  反之电源板

网友:
厉害这个电容是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还在学显示器维修呀学习中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用电源板  代换  看是否还会出现 你说的故障   如果还是出现你说的故障 故障可能在驱动板  反之电源板

换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