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600GT没显示求助

楼主(2013-10-03):
最近修一个8600gt显卡没显示,检测UP6161n没输出,不知哪里故障-------

网友:
内容换up看看啊,没输出,

网友:
先看GPU供电有没有
有就换UP6161N

网友A:
是GPU没供电还是显存没供电,如果GPU和显存都没有就先修GPU供电.

如果换了UP6161N还是没输出就查UP6161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PU没供电还是显存没供电,如果GPU和显存都没有就先修GPU供电.

如果换了UP6161N还是没输出就查UP6161的 ...

显存也没有供电呀---有个1117集成有4.3V输出。另外输出对地只有3欧电阻不知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