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3I3的半个小时左右死机

楼主(2013-10-03):
做过桥换过CPU 做过显卡刷过BIOS供电正常 但是每次都特别准时半个小时左右就直接关机 开机还能用半个小时 神奇了 我很郁闷啊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建议

网友:
问题补充 风扇一直转 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检测SUSCLK 或许直接做南桥算了

网友:
试试加焊HM55

网友:
换个导热管试试!

网友:
如果风扇一直转的话应该是温控芯片测出温度很高了。我觉得导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机器散热本就不好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散热你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