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s 用20V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用19V 不行,请朋友指教

楼主(2013-10-03):
DELL pp19s 用20V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用19V 不行,请朋友指教     上网本上本身是需要19V 1.58 A 的适配器

网友:
acin   分压电阻。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修了一个索尼的,19.5V的标识电压  用19V都开不了机

网友:
有碰到过!

网友:
靠,还有我神奇的。上次接了个上网本。山宰货,原来用的是19V电源。后来不开机。用12V可以开。正常使用。
我了个去。直接拿了个液晶电源搞定。我无语

网友:
不知你说的不行是怎么个不行法,戴尔的机器对电源要求极高

网友:
头一次听说,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