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冒烟怎么维修

楼主(2013-10-03):
其实是主板短路了 导致电源冒烟 一点点烟几秒钟我就拔电了!拆开看无异常!!CPU供电短路的!要修吗 我还没插电试试!修好上教程 其实我又十多个问题电源 一个都没修!因为有一次修一个电源插上电冒火了 心里有阴影 现在一插电就有点怕!

网友:
玩220V的,是有点恼火哈。。。总归要试着修啊。。。

网友:
换了件就串一个40W的灯泡上去试吧。这样就算烧都不会冒大烟的。

网友:
冒烟算小事了~~~上次我插电源直接一声巨响~~~搞的我怕怕的

网友:
说的详细点啊  那个地方冒烟啊

网友:
修电源危险啊,我上次换一个管子,结果一通电啪的一声爆了,好响啊,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这“长城”电源,看里面元件及布局情况似不咋好哟!
好电源修修有价值,比较差的就换个啦,再多修几台其它机器划算点,有闲了再研究维修吧!

网友:
测量各路输出没有短路的话大可以串接灯泡试机,肯定不会冒烟或者炸机

网友:
如果楼主怕短路  可以使用隔离变压器 或者用个220v的灯泡接在电源的保险丝上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还是不要修这东西的好了,一不值,二有一定的危险,三修好了也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所以我一般不去花时间修这东西,

网友(点评):
1、实践得到的技术提升是无价的;2、危险是相对的,做好电路防护即可;3、修好了上机测试

网友:
修电源小心爆炸啊

网友:
电源有轻微短路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高仿的,不是真的!看样子缩水得很!如果楼主没信心修,可把电源都发给我修也行。 有故障的电源通电有时是很可怕的,每次通电都要隔开一米有遮挡才敢合开关,要不然、嘿嘿你知道的

网友:
有短路,要先排除短路在上电。我有一次以为就是保险烧坏了呢,换好加电就是一声巨响,把我吓死了

网友:
要是补大电容打了,你会跑更远一点

网友:
电源好一点的,可以考虑修复,一般的就.......

网友:
这种电源没有必要修了,不值钱又冒险!

网友:
把220输入的保险拆了,串一个灯泡上去。只要是用220V的灯泡就行,再插电就不怕爆了。

网友:
220 有危险 怕死的别去弄

网友:
这板和上面的元件看着跟新的一样,没一点灰,其实我们搞维修的,特别是初学者,有空了还是多看点资料动手修下的好,不为别的,提高为主,注意安全就是了,通电前一定要接个灯泡的。

网友:
这个电源不值得修。想修也要找个好电源才是。

网友:
正常来说,电源后面有短路都会进入保护状态,你这个电源有点水!

网友:
有时间再研究吧,修还是要修的,一切为了提高嘛。

网友:
ATX电源对新手来说太难了~·只能换几个电容

网友:
帽烟一般是主驱动电驱主开关管的基极电阻烧了,要么在开关管的下面是色环电阻,要么在背面是贴片电阻,表面会发黑,一般同时还会嗞嗞地响一下,这时一般保险也能也烧了。

网友:
修电源,跟我们主板修供电一样,就是多了个高压,在修电源时要先排除短路的问题,关键电压要记牢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修电源有那么可怕?

网友:
不是太清楚,来学习的

网友:
电流大  估计是 伏电源工作是造成的

网友:
仔细看哪里发黑了啊

网友:
电源当中垃圾真心不能修 冒烟 起火 爆炸 见得太多了

网友:
串当炮就没事了。冒烟多半是电阻,管多半炸。 冒烟附近的MOS管或开关一般击穿导致。
高亮,桥挂了。

网友:
串一百W的灯泡上去试机

网友:
加灯试试看如果没问题在修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阻坏了吧.

网友:
打开看烧了什么

网友:
打开看看烧了什么,用隔离变压器很好

网友:
这种电源没有必要修了,基本是电子料板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个正品,不要瞎掰!EMI,PFC都齐全,长城网星的。不过我不建议修,因为电源维修还是要有基础才好,不然,很危险。

网友:
你换了大变压器前面的隔值电容换了,就是那个红色的电容,比较大的那个,一般冒烟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其他的电容也会冒烟~其他的基本很少冒烟,这样的冒烟的电源我修过不少,爆炸的也修过不少,主要是电容爆炸,辅助部分的IC也会爆炸~在有就是保险丝,其他的还有大功率的三极管,MOS管等等~

网友:
你想想。都是坏的了。你还怕他冒烟。

网友:
这电源没维修价值

网友:
直接换新的,有闲了再研究维修吧!

网友(2013-11-08):
         当电源本身有短路故障时,被修电源通电时串联的220V灯泡,在220V市电流过被修电源时,最大电流等于灯泡的额定电流,实际上对电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就相当在供电回路中串了一个有发光指示的限流电阻,灯泡的W数大小也就控制着220V回路的短路电流大小。             最大短路电流 = 灯泡的额定电流(A)= 灯泡功率(W)÷ 220(V)

网友:
    通常在验证电源的主变换电路是否有短路故障时,串灯泡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已知没有短路故障的问题电源 串灯泡也是为了安全(同时也能减少因短路瞬间产生的脉冲高压及大电流冲击造成的破坏)及辅助诊断。
    修东西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再挣钱。不然人没了,钱也没了!

网友:
严重缩水,严重,,,,,,

网友:
冒烟打开就能看到故障点了吧

网友:
这个电源我就有一块,也是坏的拿来当零件用,看LZ的应该是没用多久的,修一修吧还有价值的,只要被动PFC不是假的就搞。

网友:
压敏电阻炸了吧

网友:
可以修,一步步来

网友:
心惊胆战,做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没必要修了,卖废品吧,我们这里卖一个卖废品可以卖6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