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待机

楼主(2013-10-03):
(图片)

网友:
应该是虚焊造成

网友:
加焊一下

网友:
联想G460笔记本无待机,竟然是屏线引起的,只有不插屏线,开机正常。不接屏幕和摄像头,只接屏线,就无待机

网友:
还有这问题?是不是哪短路保护了?换了屏和屏线试 试看吗?这种问题见得少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短路吧

网友:
仁宝电路待机0,05A-0.07A是典型的公共点短路,我所维修的仁宝板公共点短路插电都是这个电流

网友:
有可能保护了

网友:
应该不是公共点的问题  换屏线试试

网友:
你直接贴出来不就行了,还要下载。
这个应该是公共点短路打低了MAINPWON吧。

网友:
居然莫名其妙的好了,估计还会莫名其妙的坏!

网友:
呵呵,换了屏线好了,量了下屏线有好多不通,而且短路

网友:
恩,不错,还是要细心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台机器。还没有修好

网友:
G450怪问题也很多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2013-11-06):
厉害怎么修的自己也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