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N的维修

楼主(2013-10-03):
AOC产品代码919SWN,型号:TFT19W80PS,生产日期:2012年11月
在保的(在保的机器元件真不好找呀)。由于客户嫌返修麻烦,带两个一模一样生产日期也相同的。采用的是双灯小口的电源板。
故障现象:两台全部都是电源指示灯不亮的,怀疑不通电。
第一台:12V/5V电压正常,怀疑驱动板。驱动板型号是715G5635的板,驱动板芯片是HX6820-A。
第二台:12V/5V电压没有。
第一台的维修经过:直接拆第二台上的驱动板安到第一台机器上,心想先搞好一台再说,结果无语,还是一样。手摸驱动板芯片是HX6820-A发热。表测量驱动芯片HX6820-A附近贴片电容,结果有一个短路的,拆旧依旧短路,看来不是电容短路,吹下芯片是HX6820-A后,再测量小电容不再短路,判定芯片是HX6820-A短路,这个芯片不好找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一模样的芯片吹上去后试机,亮啦,但一看颜色编红。这时走弯路啦,还认为是HX6820-A芯片没有焊好,烙铁补焊,不行,吹下该芯片再焊到第一台机器上的驱动板上故障依旧。头都大啦。静下心来,想起修主板时打VGA处的RGBHV值的方法,打驱动板上这几个值,果然RGB中有一个值偏小,目测VGA附近有一个型号为C30XH的小6脚元件,记得原来维修主板时个别主板上也有这个元件如果编色时都是直接拆掉就OK,于是果断拆掉该芯片,再打值正常,再次试机OK。但驱动板芯片HX6820-A依旧发热,不管啦拷机OK。
第二台没芯片,没原装驱动板,只有等货发回来修。
怀疑该机种的驱动板天生不良。还有在保内的还是少修的好哦,要不然元件都不好找的。

网友(2014-05-06):
这款驱动板芯片HX6820-A,是不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