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休眠开关,拆机

楼主(2013-10-03):
有论坛热心师傅指点,总算找到休眠开关了,是拔了那个插头就可了吗。电池没找到,是不是笔记本的电池跟台式机不一样啊。另外屏是拆下了,可有跟线吊着,就是跟无线网卡穿在一起的那根线,也不知道他连到哪了,一定要拆cpu散热才能看见吗。另外要裸板测试,要注意什么,哪些东东必须接上。谢谢大师们给菜鸟指点。

网友:
跟无线网卡穿在一起的那根线,不接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把休眠开关弄掉就可以了么

网友:
电池在主板的背面

网友:
图中圈的就是休眠开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都说了呢

网友:
把休眠开关拆了就可以了。掉着的线 是不是无线的天线。拆掉了无线接收信号不好。
裸板点只要有内存/U 。开关。风扇就可以点了。屏可接可不接。接了可以看东西。不接的话可以看可调电源。最好接下。

网友A:
对了。笔记本的电池和台机形状可能不一样。但是V数是一样的。都是3V左右。如果笔记本电池坏了找个台机的也可以。形状不一样可以焊上去。只要能装下。正负别接反。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你拆的那个插头好像是话筒子的

网友:
你所拔的是个麦啊

网友:
我们直接把休眠开关弄掉

网友:
这个我看不懂

网友:
这个板子我知道 应该不是那个

网友:
休眠开关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  你拔的哪个是麦!在主板左上方屏轴那个位置

网友:
休眠开关在左上方 你那个是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笔记本的电池和台机形状可能不一样。但是V数是一样的。都是3V左右。如果笔记本电池坏了找个台机的也可 ...

拔了就可以了呀,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吧

网友:
这机器老了,那开关容易接触,拆掉不用

网友:
第一:没有COMS电池时间保存不了。
第二:有的笔记本没有COMS电池一通电会直接开机。
第三:有的笔记本没有COMS电池甚至会不开机,笔记本中COMS电池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