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脑有内音没有外音!

楼主(2013-10-03):
今天上班接了客户的一个HP笔记本,打开电脑能开机,也能正常使用,就是插上耳机能听到声音,拔了耳机电脑一点外音也没有。我把电脑主板拆下来换了个音频接口装上试了下还是不行,之后又换了个声卡芯片,又装上试了一下,还是那样,还好客户不太急着要,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不,本人才疏学浅,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喇叭你测了没,不行就找电路图修,你很盲目的修,修不好的,万一那个小电阻,电容坏了,你就修不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功放  要是有换个试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也有可能是喇叭坏了~

网友:
最基本的你量了喇叭是不是好的?

网友A:
你可以先量下喇叭的好坏
在确定是主板上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B:
喇叭 声卡芯片还有就是看芯片出来的线有没有断

网友C:
检查声卡芯片

网友D:
建议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E:
恢复一下BOIS设置   或者进系统看看声音那些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F:
耳机接口坏了就这样

网友:
喇叭测过了,用的新的,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耳机接口坏了就这样

耳机插口也用烙铁换过了,还是那样,不过也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一下BOIS设置   或者进系统看看声音那些设置是否正常

看过了也没什么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喇叭试试

试过了,还用的新的。

网友:
系统从做过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一下BOIS设置   或者进系统看看声音那些设置是否正常

系统做的新的没什么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声卡芯片

好的,我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 声卡芯片还有就是看芯片出来的线有没有断

估计有这种可能,我试试看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量下喇叭的好坏
在确定是主板上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喇叭烧了,不过换了个新的喇叭还是那样,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HP 啥型号 惠普有几款声卡爱坏 但是你说的现象不应该是 本机没音 插耳机有音证明声卡正常驱动也正常 还是建议换耳机口或查功放

网友:
遇到过,换了功放芯片就好了

网友:
从官方下载个驱动试试 很多hp都是驱动的问题     还有 耳机控制级连着的元器件 有没有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11-17):
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外音接口问题吧.

网友(2015-11-13):
今天接了个本也是这情况。。耳机口后面四个电容都短路。华硕X450 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