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每次都要10秒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3-10-03):
一个22寸宽屏联想显示器  每次开机都要10秒左右才能开机    通电测电源板5v供电为2.8到3.2左右浮动,过10秒钟左右电压上升到5v  显示器才能亮   如果不接驱动板跟高压板 5v供电是正常的  ,我感觉好像是电源板的病,但是却查不出是哪里影响的,拆机看了一下,电容没有鼓包的,之前在别人那里修过的 电源板输出端的电容都被人换过了一遍。供电管sb1060fct 我也换过了  也不行   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变压器旁边有两个小电容更换掉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电容损坏存电过慢

网友:
电容损坏导致放点速度过慢导致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板完事

网友:
那个电容坏的少,有几次朋友叫我把那个换了,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用通用电源板 代换判断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5V电容及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