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配置装win7导致电脑死机的情况有哪些

楼主(2013-10-03):
为什么win7发布这么久了,还有很多的人仍坚持使用XP呢?是win7的吸引力够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低配置装win7容易导致电脑死机,恰恰他们的机子是比较老的配置,换掉把又舍不得,所以只有将就使用了。下面我们来说说低配置装win7导致电脑死机的情况有哪些。

  1、电脑用着用着突然假死
  很有可能是开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内存占用太多了,而导致了假死。也有可能是驱动是假的而导致了假死。这个要结合你开了什么东西来分析。大体是上面两个原因。
  2、打开含有很多缩略图文件夹导致系统假死
  因为缩略图太多了,我们电脑配置太烂了,而导致的假死我们只需要关闭缩略图功能就行了。打开任意一个文件,把右上角“视图”更改为“小图标”。然后点击“组织”,选择“文件夹和搜索选项”,在“查看”设置中把“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前面的勾选上即可。详情请登陆:深度系统之家,remaihui.cn
  3、开机假死
  win7开机的时候,在进入桌面鼠标会变成圆圈在转,这时候可能会导致一直在转根本就进不去系统。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因为优化过度,或者超频,还会就是开机启动项太多了,要自己一一去分析下。
  以上是关于低配置装win7导致电脑死机的情况有哪些。这些是因为你的配置太低了,可能还有其它的情况是在本教程中没有提及的,请朋友们补充,当遇到这些问题时经常要改变自己电脑的设置来解决,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
  相关教程:详情请登陆:深度系统之家,remaihui.cn
  Win7蓝屏死机分析及解决方法
  windows7配置要求你知道多少?
  win7假死由硬盘原因造成的

pan><sp�tl��{�acerun:'yes'; font-size:10.5000pt;="" font-family:'宋体';="" "="">的解决方法
  win7系统在桌面上创建Internet Explorer图标的方法

网友:
还是等于什么都没说~··低配置装什么WIN7啊,XP才是界面操作之王

网友:
提升配置如何、

网友:
其实可以下载一些精简版的win7试试,比如twm000,整个gho文件只有不到700m,相当于一个xp,装上后也很流畅,我的电脑cpu主频只有1.6都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觉说的还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