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显示器改高压包问题(电压过大)

楼主(2013-10-03):
22寸LG液晶显示器高压有问题,为了方便就想着改高压包,经测量电源板的主供电为27V,手上通用高压只能接十几伏电压,电源板上也找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问下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除了换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加电阻吗?加多大合适呢?

网友:
一般27伏都与5伏共有一组线圈,只要把这两组分开,27伏就低了,不过这也需要一点点技术,慢慢研究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我把十几伏的通用高压板换上了,测试了两个小时了,现在都还正常,还在测试中。。。。。。有改电路的思路欢迎解说

网友:
现在有的高压板都是宽电压的10v-30v可以使用这样的高压板。

网友:
俺也想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3楼可以说得明白点不?

网友:
测试结果,一个晚上就把通用高压板烧了,温度太高了,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
原本就是想,有啥办法能把电压降第一点,直接省点事情(现在还费了一块高压板)

网友:
好久没做液晶了,以前遇到电压高的,都是自己绕线圈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