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风 扇报错

楼主(2013-10-03):
风扇好的,开机风扇也转,就是报FAN,有人修过没有

网友:
风扇滴油。要不就直接换一个分扇。换个分扇一定好。报的错应该是FUN ERRO。

网友:
又不贵,换个风扇就是了

网友:
直接换个风扇就完事了,

网友:
我碰到过风扇上有灰报错的,先除尘,加点油再试试

网友:
直接换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