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医院用的B超显示器坏了

楼主(2013-10-03):
接一台医院用的B超显示器 , 现在故障是不显示拆机发现 三极管B1375颜色异常,网上查到这个三极管说是音频功放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先看看图片

网友:
很有可能是跟音频电路供电的

网友:
服了,什么都修,这个最好换换试下

网友:
还真没见这玩意儿~``

网友:
显示器里应该不是放大音频用的吧?可能是用于电压调整用的。

网友:
只要是显示器都差不多一样吧。。。

网友:
应该以LA7851为核心展开调查取证工作。重点查一下行扫描电路吧。三极管B1375是不是可以考虑下是提供B+电压的呢?如果是长期发热就这幅德行的,不一定坏。

网友:
好老的显示器,好修还来钱,恭喜楼主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中功率P管,应该起供电开关作用,估计是挂了。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