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开机求助,大神进,求思路

楼主(2013-10-03):
版号LA-6755P,REV:1.0,本来是不触发,无3,5V,修到触 发上电了,但是电流从待机0.012,触发到0.268-0.436就不动了,测得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PLTRST#,因板子没有标位置号和没有点位图,不好测信号 ,现在 没有维修思路 ,求大神给维修思路 ,还 有AMD平台PLTRST之前测什么信号

我晕,测错了,PSTRST#有3.3V,求接下来的思路

网友:
做下北桥吧

网友:
这么小电流,先刷个BIOS

网友:
还是先刷 BIOS保险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哪来的南北桥的,这个本子就是单桥,易坏的很

网友:
别动不动就说桥

网友:
不触发是修的什么故障,一般自然损坏,坏多处的较少

网友:
先做简单的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直接秒杀,查cmos供电电路

网友:
BIOS 早刷过了,不行,加焊桥显示 了,但有时显有时不显,再加焊了下桥,再刷回原机BIOS了,这机器 500多 毫安就显示 了,现在 在测试 机器 稳定 性

网友:
搞定了就好,按照时序一步步查呗,不过北桥拿下来植珠子好一点,用得就久一些吧,不过保修期内不回来就没事。

网友:
没复位和BIOS有什么关系,这个还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