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型号G2200W黑屏问题

楼主(2013-10-03):
收到一台明基G2200W显示器点上一两个小时偶尔黑一下屏电源灯是亮的 过几分中屏幕又自己亮起来了 我查了电源板电压又是正常的 扫描板是rtd2545lh和rtd2122l芯片的

请问那位大神能回答一下

网友:
  原装的板子没查出那里问题,怀疑是高压板上的变压线圈问题 换了高压条用了两天。结果就是是高压板的问题点热了就自己就黑了 换了高压条后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