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修到蛋疼的机器

楼主(2013-10-03):
今天大清早的就来了个客户,哟呵,看来今天生意不错呀,刚开始没几句话,我了个去,这客户真别扭,说是屏幕问题,我想啊,换个屏赶紧打发走吧,真墨迹的人。
客户把机器拿出来,一看是DELL商务机,用的是140LED薄屏,屏幕发绿,客户问这个屏幕能不能维修的,我说只能换,然后讲了半天废话,才同意换屏,然后开始报价,我说400大洋,客户直接斜着眼看我,不换了,你这太贵了,最便宜是多少钱,我一想,看来是知道点的,我就说了,那就350吧,再低就不换了,然后又是一堆的废话,终于350同意换了。
接下来是更蛋疼的,换上全新三星的屏,开机,一切正常,直接装机了,再开机,。。。。。===怎么进系统之后是有背光无图像了??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的呀,难道。。。。?我赶紧重启进安全模式,这时候客户在边上就说了,你这屏肯定不行,你看,不匹配啊。郁闷啊,哪知道安全模式也进不了,想禁用显卡的打算也失败了,我就说了,这个是系统问题啊,客户在边上又是废话一堆,说我机器都是好的呀,就是屏幕发绿,用的难受,系统肯定是好的,又是一堆废话,我直接换上我自己的硬盘,安装上系统,他奶奶的还是,一样啊。这时候客户又在边上说了,你看这个不是系统问题啊,明显是屏幕不匹配啊,我一边忍着他的噪音,一边进入了安全模式,关掉显卡,再开机,正常了,难道真是显卡问题,这时候客户一听,不干了,说我电脑好好的,你一会系统问题,一会显卡问题,是不可能的,我机器都好的。听着真他妈上火,直接装回去,不修了,我干他大爷 ,客户还在边上唧唧歪歪的,说你这样耽误我时间了呀,操他大爷的,更蛋疼的事情终于来了,就是我都装好了之后,居然*脏话*都好了,屏幕正常了,也能正常进系统了,一分钱都没收到,客户还在边上唧唧歪歪。
真他妈蛋疼 啊 啊 啊  啊啊 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应该本来就是屏线接触不好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吧??被你重插了次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客户就是那么烦的!

网友:
你生意做得不错啊

网友:
技术还差点。毕竟你什么都没搞。只换了个屏就变现象了。就是屏的问题了。这客户也太垃圾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楼主白忙一场了。

网友:
哈哈。。。。,这种情况本来至少就有三种原因造成(最重要判断须准确),不管怎么样,要给自己留些判断错误时带来的尴尬,就算你认的很准也要这样,给客户说先修修(或测测)看,修好(一般客户宁愿修好多出费用)多少银子(客户损失还小),换东东多少钱,讲清楚再做,客户也会接受,而且增加信任度,(任何客户都会有报着不换件修好的救命草来的愿望),具体操作中你怎么把持,都懂的。。。。经营策略与技艺须同步。。。

网友:
有可能真是显卡的问题,钱不好赚啊

网友:
有时候是的  总觉得问题不会这么简单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些小问题

网友:
最后能收到钱,别人不来找你麻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没必要后悔,这个机器100%是显卡问题,而且DELL的商务机做显卡会经常会出其他问题

网友:
其实 你完全可以做手脚的  你换的时候 没自己试下 插屏线 缺色 很多都市 屏线 松了

网友:
真的有可能是屏线松了哟

网友:
他这个拿回去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钱不容易赚呀。

网友:
屏线问题,你换的屏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戴尔机器挑屏,需要刷屏码片。

网友:
可惜不是夏天,不然还可以祈祷他电脑被雷劈的

网友:
发绿,屏线问题吧楼主故障没判断准确,换想还是不要当客户面换比较好,不懂的人就怕把他东西弄坏了,唧唧咋咋难免的,以后再简单的问题也还是先打发走,自己慢慢搞!

网友:
350都换屏?真*脏话*一个贱  我们这边都是450到600  不换拉基吧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