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620 显卡报警

楼主(2013-10-03):
接了一台神舟 HP620 客户说是不开机  就上电测试电流最终停在0.98A  听到一长两短 报警 也就是显卡报警 拆机看已修过 上面黑呼呼的 清洗后 加焊一下 上电还是报警 原型号是G86-630-A2 去掉显卡发现线路被上家 去胶时弄断了两根线 先把断线接上,换了个G86-631-A2 心想这下可以了吧 换好后 上电测试还是报警 找图纸测供电 3.3V 1.8V 1.2V 1.16V 都正常 复位3.3V正常 两条时钟 一条电压0.42 另一条是0.45 不知道正常不 手上没有波波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 请问高手们还要测什么信号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啊!

网友:
等一下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