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的通用高压条,可以使用5V给它供电吗?

楼主(2013-10-03):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不行的带不起来的,你从板子上找个12V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肯定不行啊,工作不了的

网友:
非常感谢魏杰、Cocomao师傅指点。原来电源板上只有24V、5V. 想加根通用高压条,怎么改方便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找带宽高点的高压条就是啦

24V可以接受

网友:
通用高压是9V-20V、只要小于9V的电压是带不起来的

网友:
有买 20V以上电压的高压板的。。楼主买个就是了

网友:
不行带不动的

网友:
直接买个 30v一下通用的不就ok了

网友:
你通电试试不就清楚了 5V偏抵了

网友:
肯定不行的 找个12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