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开机正常,关机后,风扇转

楼主(2013-10-03):
如题,cpu电压,桥电压,内存电压都有,请问老师,该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关机后风扇还转?  是CPU风扇还是主机风扇?  是不是拔掉电源就不转了?   这是关机时序问题。      应该是电源的PS_ON的问题,  PS_ON没有被拉低,  查一下吧。  PS_ON是IO发出的,控制一个三极管高低切换。到达绿线。

网友:
楼主,,,,,有木有解决啊

网友:
控制风扇电路不彻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