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加电不亮机

楼主(2013-10-03):
今天接个联想G470 加电不亮 接电流表看 不过内存 惊喜 把内存一插 电流起来啦 插卡 代码跑完 以为好了 接屏就是不亮机 拆显卡重新值桥 还是不行  谁碰到过 各电压都有

网友:
接外显看了没

网友:
典型的不细心,也许重新仔细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另外,楼主是如何仅仅通过电流就判断是不过内存?

网友:
外接也不亮屏  郁闷中

网友:
电流只跑一两下呀  就是不过内存 正常是电流一直上下跑的不停呀

网友:
典型的不马虎 随便弄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和G460一样的故障!估计是通病,网上很多人没有修好 ,不过我修好了!什么电压都有的!

网友:
屏上没有3.3伏 量主板3.3伏三极管 也没电 做完显卡后 三极管上有3.3伏 就是不到屏的3.3伏脚上 估计要换显卡芯片  客户出不起价 同行的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和G460是通病 修了哪里 修好的

网友:
屏i线问题吧

网友:
换CPU试试,我修过

网友:
桥重置没用的

网友:
lz发个贴就说了不亮机    加电是多少啊  各种问题  求详细点

网友:
代码跑完 大小写灯 按的有反应

网友:
屏上3.3伏 都没有

网友:
现在的机有些要进系统外接才能亮,不知道你这机在不在列,求证一下。

网友:
你查一下 集成显卡的  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直接拉个3.3V不就行了

网友:
切换一下试试   有的键盘开机要切换才可以亮的哦

网友:
额 这问题怎么说 太不详细了

网友:
屏都没亮  拉了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3-11-05):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内存几段波

网友:
应客户要求 最后换板350元

网友:
LENOVO 全系列主板交换350

网友:
大师可以说说这么修好的啊

网友:
470 是95831的芯片吧,看看显卡供电出来没有,这个机子芯片不一样的。。走CPU,过内存后,才会出CPU集显的供电的。你看看那路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上面有个兄弟说是通病,麻烦你说详细点吧,

网友(2014-07-12):
做桥把 我做桥好过一台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简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