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能开机但不能关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3):
我手边有一块SY-A9N4-FGR的主板,最近突然出现能开机,安装系统和进入系统,能做任何操作,就是不能关机。特别说一下,其他的配件都是好的,BIOS也刷成最新的了,问题还没有解决,烦请各位支招。

网友:
应该是总线供电一个管短路了,不受控

网友:
大到南桥,小到电阻,慢慢查,等你好消息

网友(点评):
说到我心里去了~··

网友:
是不是关机的时候卡在WINDOWS的界面上  注意CPU电源IC的EN脚

网友A:
强制 能关机么  短接 开关能关机么?????????

网友:
换给IO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 能关机么  短接 开关能关机么?????????

强制关机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制关机也不行。

  也就是说 在 系统 里美 死机  你强制《我说的强制关机时按着开关键不动那样关机》 关不了机是吧     要是那样的话  你 看下  开机电路吧

网友A:
顺便问下   你不进系统关机正常么  或者 进 PE 试下 看关的了 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   你不进系统关机正常么  或者 进 PE 试下 看关的了 机不

进系统和PE关机也早已试过了,系统能关闭,但是主板不能断电,上面的所有风扇都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在 系统 里美 死机  你强制《我说的强制关机时按着开关键不动那样关机》 关不了机是吧     要 ...

进入系统后,按住开机键强制关闭,能关闭系统,但是不能使主板断电。

网友:
查开机电路,查IO看看

网友:
把板上所有信号都查一遍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啊

网友:
关机信号不受控制  直接换个IO

网友:
那你查 开机电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和绿线相连的电容电阻什么的坏了,导致电压一直被拉低,所以不能关机。

网友:
顺着绿线查,是那个不见把待机电压拉低了,

网友:
关机时序有问题,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是低电平吗?不是的话,往前找HT_VL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