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初级 三级管的启动电阻是那个 有图 新手

楼主(2013-10-03):
有知道的朋友 帮我画一下谢谢啦

网友(点评):
R11、R14

网友:
R11,R14,R17我是这样认为得

网友:
在问问一下如果是Q1 Q2哪? 是那个 谢谢

网友:
R14与Q3的b级相连。

网友:
我也看不出那个是启动电阻白学了

网友:
首先DP1  DP2要有启动信号。再Q7和Q8形成震荡回路。由T2经过D4  C8  R10 R9给Q2启动信号。经D3  R7  C7   R6给Q1启动信号。所以Q1和Q2要工作。所先U2要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U4要先工作正常

网友:
R14,提供电流给Q3基极,T3才得以工作.如果启动电阻是一组的话,如2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