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L6717

楼主(2013-10-03):
求救  求救  求告知 cpu电源管理芯片 型号L 6717  的 代换芯片有哪些啊???求大神告知啊  跪求啊!!!

网友:
这个一般没代换的

网友:
找个相同针脚芯片试试 就全当为大家做个试验

网友:
這個一般沒有代換的

网友:
这 个 好像是没代换的

网友:
煤油代换的

网友:
这个芯片只能相同的型号才能换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会突然从0.9V变成1.3V,然后马上就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