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淘宝店新买的安泰信aps3005dm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0-03):
刚资讯了下卖家说5号上班,技术才可以解决问题,来此让大家看看!!
由于刚买回来手头没有笔记本试,开机看了下可以调节电流电压,于是到时间就确认收货了!最近使用啊,才发现不能让笔记本开机,开始以为是DELL笔记本头的原因需要用专用的接头,今天新买的专用接头刚到!于是赶紧测试下(带着希望不要有其他问题,要不麻烦!)插上电调好笔记本合适的电压19.5V,开机,听到稳压电源里像短路那种调变的声音!电压由19.5V调到11.9V了,取下电池,直接还是不能开机,还是会听到像短路那种调变的声音!可能笔记本有问题?于是我又找到一个联想G480的笔记本,不用转接头,开机依然出现那种调变的声音!!!怎么新买的就出问题啊,机器后边只有一串序列号,有几个认证标,看淘宝店里的宝贝说明,发现授权书是到13年10月23日!!!
总体来说,点比较背,待机电流是0.010A,应该就是设备的问题了!这个设备应该也没有什么需要调的吧,不像风枪还需要把下边螺丝拧下来!

解决方案:是我自己的问题,电源的电流限制调到最大就可以了。

网友A:
把左边2个旋钮都沿顺时针方向调到底。

网友:
好了!是这么个道理是吧,开始电流没有调到最大,可调稳压电源因电脑电流大而输出保护了!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还有其他注意的吗?纠结了好多天!!原来这样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是新手。呵呵

网友:
你的问题,,你把左边两个都打到最大,不要限流,,这样就好了,,

网友:
你限流在0.68,,这样不行,,把它打到最大——5A

网友:
电源没调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2个旋钮都沿顺时针方向调到底。

再问下我买的DELL可充电头子,怎么笔记本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是哪里的问题,好像只是保持了原来的电量不变!!电流在不断变化 着!!!

网友:
直接给退货呗  淘宝上本来假的就比较多,退也挺麻烦,这种设备最好到实体店购买,出问题了换修也快,不懂的商家会教你使用方法,不耽误时间,买的就是信任啊大哥,

王保华 -6 请你看仔细,楼主已调好!

网友:
应该是设备坏了,以前我有一款坏掉时就是这种情况,在实体店买的,用了两年左右。你这还是退货吧!

王保华 -6 请你看仔细,楼主已调好!

网友:
呃。。新手老板啊。。。。那个左边的两个电流旋钮要转到最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我买的DELL可充电头子,怎么笔记本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是哪里的问题,好像只是保持了原来的电量 ...

DELL的得用适配器才会充电

网友:
DELL 的头子说是可以充电的。但是不是万能都能充电的了。 有的机器是可以充的。

网友:
DELL HP的都要用专门头

网友:
你没有好好看说明书的,你的问题有可能限流设置的过小了!

网友:
也许还不会用吧!多整就会了

网友:
好像所有新买的稳压电源都的调,我从淘宝买的兆信的也是,后来卖家说你先调节到5V短接,然后设置限流

网友:
我怀疑是转接头有短路的样子,你随便接两个负载看看。

网友:
电流限制了,你开启到5A看下,大家都坐等你的结果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为什么买的DELL,充电接头,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呢??

网友:
如果确定笔记本和电池都正常就一定是你买的DELL接头问题,这种接头分充电和不充电两种,可能你想买的是能充电的,但人家给你的是不能充电的,总之这种情况与电源无关。

网友:
DELL充电头并不是万能的,部分DELL主板是充不进去的。请联系购买的商家。楼主问题3楼已经解决,是电源电流未设置的问题。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