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D3独显,不显

楼主(2013-10-03):
开机电流跳动几下,到0.80左右不显,加了两个330电容还不行,这板号是LA-4493P 不知道跟LA-494P的BOIS 一样不
板号

网友:
跟我现象一样,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应该过u了,这个机子cpu大电容爱坏,还有显卡也是通病

网友:
直接把大电容换成330的电容。
如果还不行,考虑一下显卡咯

网友:
遇到nec大电容要改的加的不行 但是不一定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现在跑信号没有?信号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