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9z集成显卡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3-10-03):
客户拿来一台4739集成显卡的主板别人修过,我拆开看见焊了几个芯片,客户说装不了系统,我就试着用各种方法,老是蓝屏,现在无助了,请帮忙出个主意,主板上面只有一个桥,hm55的很烫

网友:
有哪位大侠见过
给我点意见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我以前碰到个装系统蓝屏的 焊显卡解决 不过这个你看情况而定 我只是个小小的建议。

网友:
xiexie ,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而且是三桥合一的hm55.我重新置过球了。还是那个样,

网友(2019-09-23):
cpu的问题。更换CPU后解决。一样的问题。。。